HT1381内部RAM的问题

楼主(2009-08-12):
今天从产线退给我一台产品,故障为HT1381异常,经检测判断为分钟位RAM坏了,判断依据如下:分钟位始终读为0,向里面写入其它值也不成功,无奈换了一片HT1381了事。

兄弟们分析分析有什么可能导致HT1381内部的RAM区坏掉一个字节?!

楼主:
TMD,也不知道是我运气好还是运气坏,做了这么多年技术,还真是第一次遇到RAM有坏区的IC呢。。。

网友A:
老叶你当然是运气好啦,买几注复式彩票再说。

网友B:
看手册……PCF8563如果设置不对(年月日时分秒等参数不合法,如109秒,211分等),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