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D驱动方式的优劣

楼主(2009-08-12):
方案1:多个LED先并联,然后再接一个限流电阻。
方案2:每个LED串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再并联。
供电电压是12v,LED个数是8个。用方案1,如果LED的正向导通电压不一致,会不会导致亮暗程度不一样?用方案2,显然电阻太多了。

网友A:
分组串联,每组串个电阻,给电阻上预留一定的电压压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B:
看你用在哪里了

网友C:
支持2楼的方案,这样做的好处是流过灯的电流一致,灯的亮度比较均匀。

网友D:
用电子开关电路。加限流电阻,并串方法都可以

网友E:
说一下,方案1是行不通的
因为各个的LED的压降不完全相同,相互并联,只会有一个或几个导通的,其它几个不会完全导通或根本不导通

网友F:
我还是喜欢2楼的方案,亮度均匀。

网友G:
我还有个方案,分成N组,每组串联起来接一个限流电阻,这N组再并联,我就这样搞过:lol~~~~~~~~~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2009-09-14):
两个并一下.再串,一般两个并一起没问题,我用过

网友J:
这个帖子很重要,让我学到:
1,LED亮度跟电流有很大关系.
2,以前遇见批量产品背光不一致的问题,现在有了眉目,可以解决了---- 使用三极管搭建的简易恒流源去驱动LED.

网友B:
感觉lz很喜欢搞单个并联阿,可以搞个MBI5026之类的驱动ic,有16路输出,相当于可以同时并联16个led,缺点是电路复杂,需要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K:
线性LED驱动器IC为何必然替代偏压电阻器2008/12/3/13:51 来源:今日电子/21IC 作者:英飞凌科技股份公司JoachimGlaeserHakanYilmazer
  利用简单的电阻器限制LED串中的电流看似最为经济和简便,那么为何还要费尽心思地使用线性驱动器IC?
实际上,线性驱动器所带来的益处很多,具体包括:
● 避免使用复杂、昂贵的器件(补偿不断变化的正向电压需要不同型号的电阻器)。通过脉宽调制(PWM)方式调节亮度。
● 由于可采用不稳定的系统电源,降低了系统成本。
● 减少了所需的板卡空间。
● 使用更多的LED,提高了系统效率。
● 理想的LED偏置和保护功能,最大限度延长使用寿命。
在许多应用中,例如标志牌、彩虹管、广告牌、建筑照明灯、汽车照明灯、飞机照明灯等,线性驱动器都可满足相关应用的需求。
除上述优势外,对于采用电池供电且需要对电源电压进行升压的移动设备,线性驱动器也有其局限性。
下文将介绍该线性LED驱动器的优势,并为LED驱动器的部署提供建议。
恒流优势
由于具备二极管特性,LED需要恒定电流源,而不是恒定电压源。利用串联电阻器使LED电流保持恒定需要很大的电阻器压降,因此会降低系统效率。另一方面,如果系统电压或LED正向电压发生变化,串联电阻器的小电压降会导致所需的LED电流出现较大偏差。
维持恒定的LED电流,可防止因系统电压或LED正向电压变化产生的过流所导致的过热使LED受损。根据不同的LED正向电压调整串联电阻器,这种方法已经过时。LED驱动器有助于提高整个系统的亮度精确度,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发光质量的降低。 图1 串联电阻器LED驱动vs恒流LED驱动器TLE4242
图1显示采用三个标称正向电流为350mA的LED的汽车应用。选择串联电阻器困难很大:在低电池电压条件下,正向电流较低,LED亮度不足。如果出现瞬变(负载突降、双电池),LED很可能受损。在低电池电压条件下,恒流源可防止LED受损,提供更强的亮度。 极低压降提高系统效率
LED串中的最大LED数量主要取决于电阻器或LED驱动器的压降。如果采用电阻器,要想获得最恒定的电流需要较大的压降。然而,这就意味着要产生热量而不是光。线性LED驱动器可以较低的压降,提供恒定电流,这样就可以在LED串中使用更多的LED,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TLE42xx系列的典型压降为0.5V,最大压降为0.7V,BCR4xx系列的典型压降为1.2V,最大压降为  1.5V。 无须无源滤波组件
与通过升至高压为长LED链路供电的开关模式转换器不同,并联LED串独具优势:由于线性驱动器不发光,因此无须采用无源滤波组件。 用作高侧开关
TLE4241和TLE4242 LED驱动器在关断模式下,静态电流不足1μA,这使得它们适合用作高侧开关。 通过PWM调节亮度
采取两种途径调节LED的亮度:调节LED的正向电流水平或对预定义正向电流进行PWM调节。鉴于以下两点原因,建议不要采用调节正向电流的方法。首先,LED在亮度范围内,并没有在最佳效率点工作。其次,正向电流不同于标称LED电流可能会导致输出的灯光颜色改变。PWM亮度调节通过低频PWM信号调节LED输入,可解决上述两个问题。LED在单电流驱动电平条件下导通,其亮度可通过改变LED导通的平均时间进行调节。根据负载周期,该频率不应低于200Hz;通常情况下,500Hz~1kHz足以使用。PWM控制装置集成至TLE4241、TLE4242或BCR450等单芯片解决方案。BCR40x LED驱动器系列允许通过外部数字晶体管完成PWM亮度调节。 LED诊断
为了识别故障LED,TLE42xx系列可在状态输出条件下,指示开路负载情况。它还可直接与采用至VCC的上拉电阻器的微处理器连接。图2和图3为采用英飞凌LED驱动器的不同应用。 保护与安全
LED通常具备正温度系数,即LED正向电压随着LED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导致LED随着温度上升而消耗更大的电流。这将潜在地导致热量失控和LED损毁。因此,需要对二极管电流进行控制,使其保持恒定。 图2 与外部功率级一并使用的低成本BCR450线性LED驱动器
TLE4xxx与BCR4xx线性恒流LED驱动器适用于恶劣的环境,例如交通照明、建筑物照明、铁路、交通或汽车应用。该产品允许瞬变电压高达45V(由型号决定),可在高达150℃的结温下工作,可承受很高的发热温度。如果系统出现故障,过流与过温保护功能可保护IC及其应用。TLE4xxx系列能够承受反向连接电源电压。 散热与传热
在系统电压不断变化的条件下,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热量,获得恒定亮度,LED正向电压最大值应接近(但等于或低于)供电电压减去LED驱动器压降。当LED正向电压为最小值,输入电压为最大值时,LED驱动器的损耗最大。 图3 TLE4241 LED驱动器具备PWM控制和开路负载检测功能
有几种散热和防止PCB出现温度梯度的方式:
● 并联使用几个小型且经济实惠的封装,但需使其在PCB上各自分离。
● 使驱动器电路与功率晶体管分离。该原理也可使功率晶体管适应实际所需的二极管电流。
● 采用高性能TAB封装(如小型SCT595或大型TO263封装),实现与PCB良好的热接触,将热阻降至最低。 总结
利用线性恒流LED驱动器驱动LED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它的灵活性以及技术优势可提高效率,优化系统成本,促进LED应用的普及。

网友L:
tyw 说的芯片就是2楼说的方案,人家做成芯片了,还加上了与单片机的接口。

网友M:
LED照明电源社区问答集锦
下面的这些问题,你知道如何解决么?知道的话就来分享下你的经验吧,如果还不太清楚对策的话,就认真学习吧。本帖将LED照明电源社区的精彩问答汇聚在此,更加方便大家的查阅,供大家参考,而且本贴还会不断将新的问答贴收集上来

技术问答

有关LED驱动电源ESD的问题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668

LED灯点亮10分钟反复熄灭怎么回事?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71

60W功率LED太阳能路灯LED亮度不均匀该怎么办?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66

探讨:电源纹波对LED寿命的影响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400

LED驱动电源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72

LED照明电源如何测试?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473

LED驱动器是否应该采用电容器?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482

选择和设计LED驱动电源时要考虑什么?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391

LED照明电源的使用寿命如何测试?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399

大家对LED薄屏的电源方案有什么好建议啊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0

LED电源如何保证寿命呢?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472

安规测试相关问答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341

产业纵论

大讨论:LED产业标准联盟有什么用?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3365

为什么国内LED路灯发展不起来?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1063

现在来从事LED路灯,还来得及时吗?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1688

网友N:
此贴很强大啊。做一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