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8-12):
新手上路,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最近做一个花洒的LED灯,电源是通过水流带到扇叶转动切割磁感圈产生交流电,然后再经过6个二极管整成直流电,最后我加个LDO输出5V,给单片机,单片机IO控制LED灯的变化,LED灯的电源跟单片机电源一样。这时候如果水压较小的时候,LED亮度不够。不过发现用别人的电源板,水压较低的时候,LED灯还是很亮。(别人是6个二极管加一个稳压管。)
      这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LDO不是应该优于稳压管吗?

楼主:
没人给我回复???

网友A:
至少,量量LED不够亮时的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这,总要做的吧?

网友B:
用6个二极管整流?图?

网友C:
三相的话就是6个

网友D:
我也不明白,LZ能不能也把你的LDO暂时换成稳压二极管,看看还行不行

网友E:
LDO?还是先看下这个LDO的datasheet,看看它正常工作所需的条件吧。

网友F:
LDO要求的输入电压肯定高于稳压管,而且当电压低于稳压管击穿电压时,电源仍能供给,但LDO的输出在工作条件以下会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