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09-08-12):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a;
      printf("%d",a);
}
结果是什么?

网友A:
自己COPY进去运行下...大哥

楼主:
结果是0呀,为什么呢

网友B: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我觉得是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A:
俺问你
A是什么值???

网友A:
A都没操作过...    很好奇你认为A是什么值?

网友C:
肯定是0,因为a在数据存贮器RAM中放着,只要重新编译肯定就是0了!
重新编译运行,RAM中的数据就清零了!

网友B:
ls你说的是PC么?我没见过自动清RAM的单片机。

网友A:
8楼,...大部分编译器用C时候,如果你不设置,一般都有个初始化的,变0了...  要专门NOTINIT才不会清零

网友D:
一般都要给变量赋初值。

网友E:
一般是0.

网友F(2012-12-24):
不带这么玩的

网友G:
lz是在跟大家玩么?

网友H:
呵,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如果是用KEIL C51带STARTUP.A51的话,这个值就是0,因为有RAM清0程序;如果是用其他的编译器的话,值是不确定的,一般的情况下是0;这要看,单片机加电时,RAM在上电的一瞬间是什么状态了;

网友I:
vc6.0中肯定是垃圾数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呵,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如果是用KEIL C51带STARTUP.A51的话,这个值就是0,因为有RAM清0程序;如果是用其 ...

也未必,若编译模式为LARGE,应该为随机。

网友H:
不会吧?17楼的兄弟 ,你可以看看STARTUP.A51吧

网友K:
出现啥都不要觉的奇怪啊。

网友L:
你是玩啊!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M:
大哥,用标准C编译器给你验证了一下,和想象的一样,是随机数

网友N:
在Pc上,应该是个随机值,是栈的值
在51上,就是个0,,初上电为0,是data或者寄存器的值
但如果a前面加一个xdata,就又是随机值了。
这个问题...不同平台不同答案。

网友O:
一个变量不赋值就使用,是不正确的用法.
有些编译器会发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