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置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9-08-12):
我将下面的THS4011换成LM358芯片用5V单电源,对采集1-100K的波形影响大吗?我现在用的就是LM358采到的波形和示波器的一直,就是经过FFT后出现的频谱比较乱!我问问是不是没用THS4011造成的!

网友A:
LM358? 100k时估计够呛
省钱不是这么个省法的。

网友B:
频率上限了

楼主:
我现在输入的是20K左右,我关心的是在10K左右对波形的FFT的频谱是否有教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