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二极管的偏置电压设置?怎样把+5V转为-15V,谢谢

楼主(2009-08-12):
手头有一个9v输出的直流电源。
初步采用ADI公司的ADP3338产生+5v,AMD8828产生-5v,用以给运放供电。
请问光电二极管的偏置电压-15V怎么产生呢?
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一定要偏置到-15V的,-5V或其他电压也可以

楼主:
是不一定要偏置到-15V,
但由于设计当中,希望输出信号电压的幅度大些,线性度也好一些。

所以,希望反向偏置电压大点为好。

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
就是说,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用+9V转换出-15V电压来????

楼主:
可以通过5V升压成+15V,然后再反向成-15V么?

网友B:
很多DC-DC的都可以把
MC34063就可以反转极性

网友C:
LS正解,MC34063既便宜也好用

要不就用电荷泵,比如HT6667之类的,但15V要2个,还不如用MAX232加一级倍压整流:)

楼主:
LS正解,MC34063既便宜也好用

要不就用电荷泵,比如HT6667之类的,但15V要2个,还不如用MAX232加一级倍压整流:)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也就是要把5V一级一级地升到15V,然后再翻转极性成-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