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外围器件] 合泰的13R90是否能自己保存时钟?

楼主(2009-08-12):
合泰的13R90是否能不用加电池,自己保存时钟?HT1381要加一颗电池才能保持时钟运行,不知道13R90要加电池吗?

网友A:
一样要加电池,不然不能工作.

楼主: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如果是内部自带RTC时钟的芯片,也还要外加电池吗?

楼主:
只要给芯片供电就可以运行了吧。。。。对!:lol

网友B:
应该是的,芯片只要能供电,内部时钟肯定是在工作,不过芯片的电源也需要电池提供的

网友C:
单片机要工作,肯定是需要外部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