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提个意见:STM32为什么不提供SCH/PCB库?

楼主(2009-08-12):
有用PROTEL的,有用PADS的。别的公司都有了,为什么STM32就没有?

网友A:
PROTEL的网站上有。

网友B:
我 用的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这个就有它的库

网友C:
eagle  5.6都有F103的lib了,不过要从网站上自己下载

网友D:
有必要提供PADS的,因为本人用(学习用,呵呵)

网友E:
DXP有,不过原理图库不好用,引脚没有详细的功能描述,数据手册上的引脚功能表是合在一起的,查起来有点不便,容易搞错。所以就这点上,建议ST提供每个封装单独的引脚功能图,会方便很多。

网友F(2012-04-25):
所以我用TI的,他们提供的硬件参考很多哦,ST只有PDF的原理图

网友G:
orcad 直接用 cis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