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

楼主(2009-08-12):
本人在网上搜到一复位电路,复位时低有效,如下图所示,不知其工作原理,请教。谢谢! 下载 (83.37 KB)

网友:
附网上对图的解释:
“• 当内建的低电压复位电路的电压与应用规格不同时,可选用外部三极管低电压复位电路。
• 可提供低电压复位功能,并适用于强干扰环境。
• 低电压复位功能由R1 与R2 分压,或由稳压二极管电压决定。
• 当使用R1 与R2 分压时,其低电压复位点约为(R1+R2)/(2×R1),R3 电阻值需大于R2/30。
• 当使用稳压二极管时,其低电压复位点约为VZ+0.5V,R1 用于设定工作点VZ,R3 电阻值最好大于100kΩ。
• 三极管Q1 在PCB 板上的位置很重要,一般要求Q1 的集电极(C)和发射极(E)与MCU 的RES 和VDD 引脚的
布线最短。”

楼主:
麻烦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可以这样,
假定所有电阻阻值都为10k,
VDD在100ms内线性由0V升至5V,请根据上图画出#RES的波形。

看到#RES的波形应该能理解原理了

楼主:
谢谢来访!谢谢楼上赐教!

网友B:
大把的复位电路你为什么就一定要用这个怪里怪气的电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5楼的提醒,我只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电路,没有看懂,呵呵……

网友C:
我的理解是主要起检测VDD的作用,当VDD低于一定值时(多少两电阻确定),RES输出一低电平,平时高电平。一般与低压复位单片机的RESET相连。

网友D:
开始时候是上电复位,然后透过此电路监测电压,如果电压低于作者的设定标准,单片机复位,产品上也见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