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C8051的问答(转)

楼主(2009-08-12):
问:C8051F MCU的指令执行速度为多少?
答:C8051F MCU的CIP-51内核采用流水线结构,与标准的8051结构相比,指令执行速度有很大的提高。标准的8051单片机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需要12个系统时钟周期,而C8051F MCU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只需要一个系统时钟周期。如果系统时钟频率为25MHz,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所需时间为40ns。

问:切换外部晶振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首先要允许外部振荡器,但此时的系统时钟源仍应是内部时钟,直到外部振荡器稳定后,才可将系统时钟源切换到外部振荡器上,否则会出现切换不过去,系统死机的情况。

问:使用外部晶振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1、所有的模拟和数字电源引脚都应接电源(2.7~3.6V);
2、C8051F3xx系列器件的晶振引脚间应跨接一个10M电阻(在新华龙网站的“主页”—“原理图/PCB库”中有C8051F系列单片机的典型接线图);
3、晶振、电容等相关器件尽量靠近单片机的晶振引脚。

问:系统时钟切换到外部时钟后,内部的时钟是否应关闭?
答:可以选择关闭或不关闭,但是从降低功耗的角度来说,应该关闭。

问:系统时钟可不可以在程序中随时切换?
答:可以,但是由内部再一次切换到外部时应按照技术问答2所介绍的步骤进行切换。

问:使用外部晶振时如何配置芯片的引脚?
答答:对于芯片上有固定晶振引脚的设备(例如C8051F02X);相应时钟输入引脚按选择的晶振模式自动分配引脚;
对于晶振引脚与GPIO共用的芯片(例如C8051F30X);晶振引脚要按下述方式进行设置:

(1).外接晶体体时;XTAL1与XTAL2都要配置为模拟输入

(2).外接振荡电路为“RC”或“C”方式时,XTAL2引脚要配置为模拟输入

(3).外接CMOS时钟电路时,XTAL2引脚要配置为数字输入

(4).以上几种方式在引脚的配置中都要使用跳过功能将此引脚跳过

问:外接晶振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答:外接晶振的最高频率是30MHz

网友A:
是新华龙上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