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Status GPIO_ReadInputPin问题

楼主(2009-08-12):
BitStatus GPIO_ReadInputPin(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 // 读制定脚的状态,高电平返回非0,低返回0

是库里的说明,也就是这个函数返回的是一个BYTE(8bit)

那么我读几个IO,比例PE3 PE4 PE5 PE6

是不是要

BYTE test;

test = GPIO_ReadInputPin(GPIOE, PE3|PE4|PE5|PE6);

还是要

BYTE test[8];

test[0] = GPIO_ReadInputPin(GPIOE, PE3);

test[1] = GPIO_ReadInputPin(GPIOE, PE4);

test[2] = GPIO_ReadInputPin(GPIOE, PE5);

test[3] = GPIO_ReadInputPin(GPIOE, PE6);

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都可以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一试。。。。。。。

楼主:
搞定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