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划分问题

楼主(2009-08-12):
小弟遇到一电路如下,
输入的5V电压,一来需要给电路的模拟部分供电,
                     二来需经过变换得到3.3V电压,给电路的数字部分供电,
那么如图输出的地该怎么来定义?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还是有其他解释?
小弟很迷惑。

网友A:
3.3V这边接数字地了。

网友B:
我觉得模拟数字最好分开供电,然后在一点接地。

网友C:
呵呵!然后在一点接在一起?我想可能很多初学者不是很理解,反正从板上看都接在一起

楼主:
期待更确定的解释。

网友D:
4楼说的很对,像我这种初学者就不懂,3楼能不能说清楚点,为什么要在一点接地,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E:
一般习惯是大面积接地,提供低阻抗的地平面。很多书上这么说,不知道各位大侠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处理?

网友F:
这个芯片的GND到底接哪一下? 数字还是模拟?? 关注中.....

网友G:
建议:
   5V接一个电感  转成模拟5VA

   5V和3.3全部算数字电源

网友H:
统一一点通过磁珠将两地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10楼的意思是下图这样吗?

楼主:
11楼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