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电流电机启动瞬间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09-08-12):
现在电机启动瞬间,大概是由于瞬间的启动电流很大,对别的设备仪表有干扰,电机软启动又不大现实,请教可否串一电感遏制启动电流,大概需要多大的电感才能见效,谢谢大家!
请教还有别的好法子没有?

网友A:
启动时采用星型接法,启动后改为角型运行。用接触器实现转换

网友B:
LS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如果你采用加入电感,即使选择了合适的电感,电机启动的时候对其他的电路没有影响的目的达到了,但是你还能用原来的控制系统来控制你的电机不?

网友C:
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D:
在我的理解里面,降低马达启动时的电流,除了降低启动时的电压或者增加启动时的阻值,难道还有什么好的别的办法吗?

不管是采用星型接法还是三角型接法运行,而且启动后再进行切换似乎不太合理,呵呵,俺对马达的见识少,俺还真从没见过有这样搞的,如果真能可靠的实现,那倒真是值得俺学习学习了。。。

呵呵,欢迎明白人继续讲解。。。

网友C:
得看负载特性, 如果是要求恒转矩,建议用变频器

当电动机的负载是恒转矩, 除非带有离合器,不然,启动时不可能不对电网产生电流冲击.

网友E:
星三角转换很常见的啊,星型启动-延时-三角运行,星型接法启动电流比三角接法小;不过比较适合轻载启动

网友C:
重载起动的话, 变速器才是正路, 冒然改星型连接,结果可能是等着修电机

楼主:
:lol哈哈,其实没这么麻烦,去了发现用的那坡转速表,信号线不加电是悬空的,当然及其容易受干扰,在那信号线对地接了个1K的下拉电阻就没事了,HOHO
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F(2009-09-12):
关键是电机的负载,启动过程中的力矩问题,不是干扰,而是你的仪表不行!你有削足适履的嫌疑。。。。。。

网友G(2009-10-13):
同楼上。曾经修过一台设备,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打开电炉开关的时候,机械泵会“跳”一下。控制板上加了两颗电解电容搞定。

网友H(2009-11-18):
电机直接启动,冲击电流很大,这个电流可对电网产生很大影响,尤其你的仪表和些用一个电源。另外他可以产生类似继电器开关对别的器件影响。建议
1:你仪表电源和电机电源最好分开。
2.仪表电源增加EMI和EMC有关配置。
3.电机加变频器。
4.仪表如果可以和电机分开尽量远。

网友I:
削足适履,这个词用得好。

贴切啊~

网友J:
跟功率有关系的,如果时大功率的还是变频调速才是硬道

网友K(2010-02-03):
加電容可以嗎

网友L:
12楼的很不错

网友M(2012-06-02):
对嘛,我也是想接一个电容。不知道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