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620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8-12):
我在网上搜不到。用过的人帮个忙啊

网友A:
取决于供电电压。

网友B:
输入电压范围很广, 应该是其它地方受到影响了
方便的话把图贴出来 让大家看看

楼主:
谢谢,,整明白了,取决于供电电压。。。。。。。。刚才供电电压是5V,改成15V就OK了。。

网友C:
以前我用过一次,供电电压不能低于输入电压不然什么样的运放都不能放大,620比较贵,用芯片一定要看看手册,高手都是错误比别人多练出来的-------------------

网友D:
http://designtools.analog.com/dt/inamp/inamp.html?inamp=AD620
可以先用这个试一下。当然,仅具参考价值。

网友E(2012-12-15):
引用 楼主:
谢谢,,整明白了,取决于供电电压。。。。。。。。刚才供电电压是5V,改成15V就OK了。。 ...

我现在也是用5V供电,放大电路压根就不起作用,

网友F:
哎,模拟电路要好好学习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