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子自身散热片的问题

楼主(2009-08-12):
如图中Q1,Q2安装时,自带散热片接触在一起,有没有影响。如果有,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求教?

网友A:
查器件手册,看散热片的内部连接。像你这样的连法,一般是不行的,会短路。

网友B:
保险起见,最好隔离开。

楼主:
一般管子的中间脚与管子自身散热片连在一起的,线路板中2个管子中间脚线路是连在一起的,安装时把2个管子(Q1,Q2)的散热片固定在一起,不绝缘,会不会管子有影响。管子中间脚连在一起,又通过散热片连在一起。

网友C:
一般这种管子的散热片是和源极接在一起的,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确认了。楼主的电路中自带散热片不能接到一起,可以用导热垫隔开。

网友D:
自带散热片的场效应管其散热片有连到漏极之外的吗?不多见吧?
楼主的接法是可以的,只要散热不成问题。

楼主:
大家多发表意见啊

网友E:
2脚D与散热板4相连,可以并接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什么时候改了?那性质都不同了。

楼主:
恩,那图多画了管子,那图只要说明下管子中间脚相连。

网友A:
是啊,照你原来的图,如果4个管子的散热片都接在一起,上面的两个管子就短路了,除非上下臂的管子封装管脚序不一样。

网友D:
原来的图也没错啊,楼主当时已经表明是Q1、Q2的散热片了,也就是现在图上的2个管子的接法。

网友F:
加硅胶和绝缘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