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2001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8-12):
小弟新手,今日遇到一些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二。图见附件。这个电路我直接仿真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当我生成一个模块时,仿真结果却变了,增益变小了,而且小了很多。原本是-6db,生成模块后仿真却成了-80db。我试了很多次了,一直找不出原因。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楼主:
电路不太清楚,重传一下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点击看就看清楚了!哪位大哥能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也看不清楚

网友B:
你这是个加法电路的话,在运放的1,2脚之间应该有个电阻。
我看这既不象跟随又不象加法电路,不明白你的放大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
点击一下电路图就可以看清楚了 4# IC_99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是电平移位,照抄书上的,只是在仿真时遇到问题,电路本身应该没问题的,但医生称模块增益就变了,真见了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平移位是进入ad前信号调理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B:
那就估计是你的输入(IO1处)信号内阻太大了,你在输入你这个电平移位电路之前加一级跟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管用,还是老样子。我都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