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幅度的交流信号如何做过零检测?

楼主(2009-08-13):
一个交流信号幅度范围为0-----5V,50Hz,准备送AD去的,为了AD采样的精确点,想做个过零检测,给个过零信号给AD,启动AD开始采样,用三极管的话,至少要有0.7V才能开通三极管,这个0.7V相对于我的信号来说已经不是可忽略的了,何况有时候我的信号还不到0.7V,用比较器做的话,也要至少有零点几伏吧,实际做电路跟零比较是不可能的。
大家说该如何做?

楼主:
放大再比较吗?
在几毫伏时要放大几百倍,可当信号变为几伏时就不需要放大了,这个怎么好处理呢?

网友A:
限伏放大

网友B:
用普通的比较器,误差一般在10mV以内。用精密比较器,或用精密运放,可以1mV以内。
50Hz这个频率比较低,不必用高速运放。

网友C:
搞一个过0触发电路吧

网友D:
没有必要

网友E:
就楼主的情况而言,用比较器是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