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学习经验[转帖]新手进阶篇

楼主(2009-08-13):
第一次写这种东西,不好的地方大家多补充...........    目的:参加了个群,里面菜鸟好多,这没什么,高手都是曾经的菜鸟,这里只是给个学习的提纲,大家共同提高.还希望大家不要骂我,汗~~
    适用人群:8051系列单片机的初学者,有一点使用经验的人群,如果你是高手就请多多指教咯,俺们一起完善吧,希望能给新手带来指引。
    提到的范围:8051系列硬件,扩展接口,汇编,C51编程什么的,反应好的话就贴点做过的项目和同志们探讨下.....注意,这只是学习要注意的地方,绝对不是教科书,千万不要光看这个,没什么用的.

    关于更新:本人不是无业游民,因此时间有限,有精力的话会努力更新的,有时候忙起来没空照顾我的电子工程师博客,还请大大们不要见怪.以后有空的话会写些16位的以及高级C编程方面的东西,看时间吧
    经验之谈:要学习单片机,最好的方法是做项目,先看些基本的书籍,不要太精细,然后找个不太复杂的已经做好的的项目,拿来仔细看,这样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得到很大的提高,至少比在课堂学习一学期要好得多.然后接触些复杂的工程快速提高自己.为什么要做项目,就是在实践中找问题,遇到问题不要慌,有了问题是好事,现在网络非常发达,相关的资料也非常多,可以去找,去论坛上问,QQ群里问,要注意搜集积累资料,这里推荐一个不错的论坛:电子工程论坛:http://bbs.eetzone.com .很多资料下载,基本没有什么无聊的帖子夹在里面,我比较喜欢,人气还很不错。还有就是多交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切忌一个人埋头苦干。
    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正题
一、硬件结构
    很多人不喜欢看这章,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地方,其他知识都是在这里的基础上产生的,尤其是新人,千万千万要重视硬件,别以为C语言真的可以独立于硬件,那样不可能做个顶级的C_er.
    别的不说,引脚图到处都有,自己去看,强调下存储器好了,这里还比较重要.51系列的单片机里分ROM和RAM,ROM有4KB,主要用来放程序代码以及一些不变的常数和表格什么的,类似于PC汇编中的CODE段的作用.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强调下,ROM中有7个单元是有特殊用途的,编写汇编的时候要注意下,一个是0000H,系统复位后是从这里开始执行的,一般在这里加个强行跳转指令,跳到自己的主程序入口地址,然后是几个中断源地址,可以用:8n+3    n=0,1,2,3,4来计算这几个中断地址,往往是在这里添加的无条件跳转指令,跳到自己些的中断程序入口.可能这里有些人不大明白,没关系,后面C51编程时要详细讲到.
    片内 RAM共计128Byte,是由用户自己定义并使用的,运算中的变量,堆栈什么的就放在这里了,00H到1FH为工作寄存器组区,分为4个组,每组有8个单元,都以R0~R7表示,汇编中可以直接用了,很方便,要换寄存器组的话就更改RSW单元好了.在20H到2FH的区域中还可以进行位寻址(注意:这里很容易被忽视,一定要知道这个),这里解释下,可能有些同志不太清楚了,位也就是一个字节中的组成部分,一个字节有8位,OK,位操作就是指以其中的一个位进行操作,什么把1变成0.0变成1什么的,呵呵,什么状态标志都在这里咯.后面的直到7FH都是数据缓冲区,随便用了.
   80H到FFH(高128个Byte)又叫SFR,这里是用于控制单片机,管理片内算术逻辑部件,并行I/O口,串行I/O口,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等功能模块.你可以更改其中的值,但不能移作它用.具体的东西自己去看教材好了,上面全有.不明白没关系,做几个项目,什么都明白了.里面也有可以按位操作的,至于具体用途看书,嘿嘿
累了,待续..........
二,1、单片机编程技巧--功能强大的时钟中断
单片机程序设计中,设置一个好的时钟中断,将能使一个CPU发挥两个CPU的功效,大大方便和简化程序的编制,提高系统的效率与可操作性。我们可以把一些例行的及需要定时执行的程序放在时钟中断中,还可以利用时钟中断协助主程序完成定时、延时等操作。
  下面以6MHz时钟的AT89C51系统为例,说明时钟中断的应用。
  定时器初值与中断周期 时钟中断无需过于频繁,一般取20mS(50Hz)即可。如需要百分之一秒的时基信号,可取10mS(100Hz)。这里取20mS,用定时器T0工作于16位定时器方式(方式1)。T0的工作方式为:每过一个机器周期自动加1,当计满0FFFFh,要溢出时,便会产生中断,并由硬件设置相应的标志位供软件查询。即中断时比启动时经过了N+1个机器周期。所以,我们只要在T0中预先存入一个比满值0FFFFh小N的数,然后启动定时器,便会在N个机器周期后产生中断。这个值便是所谓的“初值”。下面计算我们需要的初值:时钟为6MHz,12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机器周期,20mS中有10000个机器周期。(10000)10=(2710)16,则0FFFFh-2710h+1=0D8F0h。由于响应中断、保护现场及重装初值还需要7~8个机器周期,把这个值再加上7,即T0应装入的初值是0D8F7h。每次中断进入后,先把A及PSW的值压入堆栈,然后即把0D8F7h装入T0。
  设置一个单元,每次中断加1 我们可以取内部RAM中一个单元,取名为INCPI(Increase Per Interrupt),在中断中,装完T0初值后,用INC INCPI指令将其加一。从这个单元中,无论中断程序还是主程序,都可以从中获得20mS的1~256之间任意整数倍的信号。例如:有一段向数码管送显的程序,需要每0.5秒执行一次以便刷新显示器,便可以设一单元(称为等待单元)W_DISP,用/MOV A,INCPI/ADD A,#25/MOV W_DISP,A/语句让其比当前的INCPI值大25,然后在每次中断中检查是否于INCPI值相等。若相等,说明已过了25个中断周期,便执行送显程序,并且让W_DISP再加上25,等待下个0.5秒。我们可以设置多个等待单元,以便取出多个不同的时基信号。让中断程序在每次中断时依次查询各个等待单元是否与INCPI相等,若相等,则执行相应的处理,并重新设置该等待单元的值,否则跳过。例如:用0.5秒信号刷新或闪烁显示器,用1秒信号产生实时时钟,或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以一定间隔查询输入设备等。
  在中断中读键 通常,我们在主程序中读键盘,步骤为:扫描键盘,若有键按下,则延时几十毫秒去抖动,再次确认此键确实按下,然后处理该键对应的工作,完成后再次重上述步骤。但这有两点不足:1.处理相应工作时无法锁存按键的输入,即可能漏键。2.延时去抖时CPU无法做其它事情,效率不高。如果把读键放入时钟中断中,则可避免上述不足。方法为:如果两次相邻的中断中都读到同一个键按下,则这个键是有效的(达到了去抖目的),并将其锁存到先入先出(队列)的键盘缓冲区,等主程序来处理。这样,主程序处理按键的同时,仍可响应键盘的输入。缓冲区深度通常可设为8级,若锁存的键数多于8个,则忽略新的按键,并报警提示用户新的按键将无效。若键盘缓冲队列停滞的时间大大长于主程序处理按键所需要的最大时间,说明主程序已出错或跑飞,可以在中断用指令将系统复位,起到了看门狗的目的。
  主程序中的延时 由于有常开的时钟中断,所以当主程序中有需要时间较短、精度较高的延时时,应暂时把时钟中断关闭。而程序中需要时间较长、精度不高的延时时,便可仿照下需的写法,避免多层嵌套的循环延时。
  例:在P1.1输出1秒的高电平脉冲
  MOV  A,INCPI
  INC  A
  CJNE  A,INCPI$  ;等待一次中断处理完成
  SETB  P1.1    ;设P1.1为H,脉冲开始
  ADD  A,#50    ;50个20mS为1秒
  CJNE  A,INCPI,$  ;等中断将INCPI加一50次
  CLR  P1.1    ;设P1.1为L,脉冲结束
  结束语:从上看出,要灵活地应用时钟中断,将任务合理分配给中断和主程序,并且二者要分工明确,接口简单。这其中的技巧还需要大家在实践中多多摸索与体会。另外要注意:应尽量缩短中断处理程序的执行时间,更不要长于20mS。

网友A:
嘿嘿,就用汇编阿。没C嘛?

网友A:
俺汇编只是做过时钟程序,C嘛  指针没学就考试了,出来两年了 现在差不多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