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定时器2

楼主(2009-08-13):
请教一下定时器2做定时用该怎么定议?我做的定时器好像初值不起作用,不管我怎么改初值,用示波器看输出脚的频率都是不变的,请教我该怎么定议定时器2?

楼主:
现附上程序
T2CON           EQU      0C8H
TR2                EQU      0CAH
TF2                EQU      0CFH
TH2             EQU      0CDH
TL2             EQU      0CCH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2BH
JMP       LOOP

LOOP:
            CLR     TF2
            CPL     P1.0
            RETI

MAIN:
          SETB    IE.5
           MOV     T2CON,#00
           CLR      TR2
           CLR      TF2
           MOV      TH2,#0F8H
          MOV       TL2,#30H
MAIN1:
          SETB      TR2
          SETB      TF2
          JMP        MAIN1

楼主:
没人用过定时器2的吗?我用的是STC89C52的单片机,12MHz晶振

网友A:
你首先没操作 tmod    然后tf2是定时器溢出后自动置1的,你还在main1里 setb?

网友A:
chenczy发表于 2009-8-13 09:0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报告 返回版面 TOP2楼: 本帖最后由 chenczy 于 2009-8-13 09:25 编辑

现附上程序
T2CON           EQU      0C8H
TR2                EQU      0CAH
TF2                EQU      0CFH
TH2             EQU      0CDH
TL2             EQU      0CCH

这些东西 不需要的,

楼主:
终于搞定了,就是那个SETB    TF2的问题,不要了主行,谢谢了

网友B:
不知道你打算用T2自动重装方式还是手动重装方式
如果是自动重装,那么你忘记设RCAP2L和RCAP2H的初值了(看你设了T2CON,我猜你想用这种方式吧)
如果是手动重装,那么中断程序中没有给TH2和TL2赋值

网友C:
支持8楼再笑一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