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无线替换有线方案

楼主(2009-08-13):
终端和上位机通讯原来采用rs232有线方式,有没有方法直接用无线方式替换有线,比如加GPRS透明传输模块等等,最主要的是上位机软件和终端不要做任何改动。

网友A:
串口转WIFI模块。应用起来比较简单。详细资料可了解一下。
QQ:175011580
Email:llm@bocon.com.cn

网友B:
100米内最好用wifi(如果232 bps低,也可用nrF2401或cc2500系列,cc2500速度慢不推荐)。

wifi速度快最好,但是我没用相关模块过具体情况不好说。

100m以上只能用GPRS模块或者CDMA(wifi理论距离300m,你试试吧).
(或者布置了wifi网络最好,免费速度快)

网友C:
我们有相关的数传模块,可选无线或电力载波方式,详细请查看:www.szhsb.cn

网友D:
主要看你的通讯速率和时序要求,
普通的无线串口透明传输模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