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相电压的设计方案讨论

楼主(2009-08-13):
小弟最近在使用一个视频动放,想提高一下运放的信噪比与精度,所以想采用+/- 5V的电源,但是关于-5V电源的产生有些疑问!
找到了一些资料在National的网站上,LM1251,其中有人Application Note里面有掉到了一个LM6379的运放,呵呵,看完后,发现一个问题,它用的Reguraltor是LM2674吧,大家可以看看,Buck型的降压IC(PWM)控制,实现的反向电源,蛮好奇奇的,呵呵,找了找资料,看了看关于这个电源IC的手册,好奇是是否开关型的芯片是否可以实现反向电源,因为大家平时用的少,所以小弟在此提出

楼主:
大家如果有好的意见各方案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开关电源实现反向输出很容易。

楼主:
http://www.national.com/an/AN/AN-1157.pdf
这是关于LM2674反向电压形成的一个原理
大家可以下载开来看一看,有何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有好的建议吗?或资料可以参阅一下?

小弟很少接触到,做电源这一块不在行的,而且是弱电部分,所以理解上可能有偏差

楼主:
谢谢Yewuyi兄了,小弟正在阅读的

楼主:
小弟最后手动搭建了小电路,电源IC用的是AX3101-ADJ,方案失败.
此IC的datasheet
http://www.axelite.com.tw//Products/AX3101-V1.7-20080723.pdf

输入为12V (DC)
输出为0.2V 左右, 原输出-5V
并未出现负电压,如此结论有关于PWM的负电源的形成需要有特定的成因.
其关于LM2674 BLOCK图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稍后有时间把我的连接图放上

网友B:
开关电源实现反向输出确实很容易,但也确实有特定的成因。
如果不能满足,则会拉低输入电源,造成电源短路。

特定条件如下:
1、不能选择占空比能到100%的芯片!这是因为反转电路是靠开通时给电感充能,截止时电感储存的能量释放给输出电容,然后主要靠电容给负载放电。如果芯片的占空比达到100%,则会没有给负载放电的时间,反馈电压一直不够,芯片还在拼命加大占空比,最终结果就是把电源短路。
2、注意电感的饱和电流,一定要保证2倍直流电流下不会饱和,原因是饱和时也会产生上面的后果;
3、确保电源的低内阻,确保电源能提供足够的峰值电流,不然也会同上面一样;
4、对于占空比能到100%的芯片,如果芯片本身有过流关断功能或者软启动功能,一般也能启动起来,但不建议使用,因为当电源电压低、内阻增大、负载过重等情况时,一样会造成锁死、电源短路。

很明显,当芯片锁死、电源短路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一般不断电就不能恢复,而且很容易过热而烧坏器件、外壳,甚至引发火灾...

网友B:
看了9楼的器件DataSheet,由于该芯片“Duty ratio:0% to 100% PWM control”,所以不适合用于电压反转电路。

如果负电压的电流小于10mA,建议用HT7660之类的电荷泵。

网友C:
产生负压一般都不会带太大的负载,HT7660正合适。

听XWJ一讲,DCDC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