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单片机)LPC2**一个芯片同时烧录两段独立的工程

楼主(2009-08-13):
在用LPC2378(LPC2**系列相同)做实验,想用KEIL FOR ARM做两个工程,也就是说有两个启动代码,有两个C语言main主函数,想在编译后分别烧录到同一芯片的不同地址处。
启动时先启动第一段代码,从第一段代码再跳到另一段代码处。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我在KEIL的LINKER中指定了第二个工程的RO的地址为0x00020000(第一段代码的RO地址为0x00000000),
但在烧录时说校验FLASH和文件数据不匹配。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欢迎大家跟贴啊。

网友A:
应该可以实现的,估计不仅仅是改变工程代码的首地址,好好看看启动代码的别的配置,看看程序代**不会超出到了FLASH的数据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