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SDIO模块读写SD卡问题?

楼主(2009-08-13):
我用STM32-LK开发板写数据到SD卡后,把SD卡插入读卡器,在电脑上读,可是SD卡打不开,电脑提示SD卡这盘符未格式化,请问是否格式化?。
     我格式化后,再用STM32-LK开发板写数据到SD卡,还是一样的问题。
换了几张SD卡都是这样??
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
小低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请问,您将数据写入SD是按照FAT文件系统的格式写入的么?

楼主:
不是的!
我用Winhex也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盘符的属性它的容量为0,使用和未使用都为0!!

网友A:
Winhex可以把SD卡里面所有的数据都读出来么?

网友A:
盘符的属性它的容量为0,使用和未使用都为0!!
引用 楼主:

带文件系统的才能显示容量和剩余容量是多少,STM32写数据的时候没有按照文件系统写,PC怎么会知道容量是多少?剩余容量是多少?

即使我的SD里面写满了数据,我只要在文件系统的区块里面说明,这个SD是空的,那PC还是照样读不出数据的

网友B:
想要在电脑上读的话,就要按文件系统的格式去写卡,否则电脑是不认的;
格式化过的卡,写完后电脑又不认,那明显是把原来文件系统的一些扇区写乱了,破坏了文件系统

网友C:
你移植一个文件系统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一般移植FATFS

网友A:
KEIL下面有移植好的

楼主:
我用的是IAR5.30的.
我知道了,WINHEX可以读SD卡的16进制了,不要文件系统的.
我先把能读能写数据到SD卡,后在移植文件系统.
一步一步的!!

网友D(2011-06-09):
楼主现在还有这方面的代码没?发上来学习下!
我也用的是IAR5.30的.
我刚看这方面,对sd卡如何读写都不懂,比如对一个数据块写数据,如何想写什么数据就写什么数据,期望楼主露一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