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大侠知道FPGA相对于单片机的优势和应用场合?

楼主(2009-08-13):
(无正文)

楼主:
单片机。fpga的区别和各项优势。
单片机:控制能力强。时序实现能力弱,组合逻辑能力较强。
FPGA:控制能力较弱,组合逻辑能力较强,时序实现能力强。
总体来说。fpga在频率范围和逻辑实现方面要高出单片机一块。但是由于没有指令系统。所以控制和运算能力比较弱。

FPGA多数应用场合:
接口:特别是高速的通信接口。这个方面可以将不同速率不同协议的耦合和桥接。
数据与处理:硬件层的数据处理。比如奇偶校验,crc校验等等情况。如果用指令系统做。第一是效率慢。第二只占用资源。

呵呵。后面的东西可能是一种应用吧~~

现在一般而言更多的系统倾向于CPU和FPGA的联合系统。由于CPU的指令周期可能比较长。而且多中断可能导致AMR处理负担过重(特别是IO方面的处理)。那么就需要一块FPGA。FPGA自制内部逻辑可以充分释放ARM或者CPU的处理能力。作为CPU的协“处理器”。此时FPGA可以为CPU做缓冲:预判等等工作。甚至可以通过FPGA来做CPU的看门狗。防止CPU跑飞等等。同时也可以开辟FPGA内部的一定容量的逻辑。做成寄存器让CPU读取。就可以让CPU了解到外设的工作情况。避免外设故障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A: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