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100Pin FSMC能否挂两个外设?

楼主(2009-08-13):
请问!

我已经用NE1接了一个320*240的LCD.
好像只有PD7可以做片选. (NE1/NCE2)...

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 还需要接一个"伪外设"...
(接什么不要紧.只要不向NE1发出数据. 只是想复用D0-D15的数据总线)

网友A:
LCD应该不会用到所有的地址线把,可以用其他的地址线作为您的“伪外设”的地址和片选

网友B:
或者把片选先用4052之类的开关切换一下

楼主:
谢谢
2楼: LCD只用到了一根地址线A0.     怎么用地址作片选啊?没明白
3楼: PD7复用了NAND的NCE2和NOR的NE1, FSMC初始化的时候应该只能配置成一个BANK的引脚吧.
       应该没法用4052切换. 每次都重新将PD7重新配置一次???

网友A:
LCD  A0与CS->LCD_CS   LCD的地址空间:?1
其他 A2与CS->其他_CS   其他的地址空间:???1<<2
不过时序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
我个人想法,请大家拍砖。

网友C:
自己去用门电路搭!
扩展片选应该说是单片机应用的最基本技能哦~

友情提示下:
以STM32的速度,需要选择74AHC 系列或者74F系列才行哦~

网友D:
请说明你现在的LCD是如何接的,你的伪外设又有哪些信号。

确如xwj所言:扩展片选应该说是单片机应用的最基本技能哦~

楼主:
LCD接的当然是D0-D15 WE RD CS A0 啦

扩展片选自然不难..
但现在现在100PIN支持的两个片选(1个用于SRAM/NOR, 1个用于NAND)都接在同一个管脚PD7上.
怎么个搞法.请指教.
我的伪外设(热敏打印机)不需要用FSMC的其他口线,只是需要和LCD共用D0-D7. 其他自己用IO控制
理想是向另一个片选写.就从D0-D7打出数据.  *(UINT8 *)0x6000**x = 0x55;
只要不干扰到LCD的NE1就可以了.!

楼主:
可怜啊,当初选了100PIN的..
早知道选144脚的..直接用8个IO就可以了做打印机的数据总线了..现在80个IO被我用的差不多了

网友E:
加个美信的SPI转并口IC,信号忘了,我申请过两片,单片最少转出28个IO

网友D:
用2条高位地址线,加2个与非门控制NE1分别送到LCD和打印机的片选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