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 4.2锂电 3.3v系统,设计电路的电路

楼主(2009-08-13):
最近一个单片机系统,12v供电和单节锂电供电,
系统为3.3v单片机,设计了个电路,不知有没有什么
不妥之处,请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上个图片不清晰,来个大点的;

网友A:
图基本上看不清

如果左边是恒流恒压充电电路的话,那就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B:
充电一定很慢,12V的电源,线性充电,电流会很小吧。

网友A:
呵呵,LS什么逻辑?

网友B:
他的充电芯片除非有足够的散热,否则温升咋对付?

网友C(2010-04-21):
Philips的单片机吧?

网友D:
电池和稳压输出不要直接接在一起。
你可以把后面的两个MOS管放到电池管理上,用它来控制电池的开关。
另外,电池充电还要做个电路

网友E:
电源跟电池需要用到自动切换,使用得使用充电电路,带自动切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