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基于FPGA的DA/AD转换接口怎么设计?

楼主(2009-08-13):
编过程序,但是硬件就是不明白!

网友A:
FPGA与D/A的接口属于,芯片与芯片之间的接口,接口总线有
1内部总线 (I2C SPI)是芯片与芯片之间的接口
2系统总线 PCI 是板子与板子之间的接口
3外部总线 RS232 是通信设备之间的接口
所以你要多看看 SPI的知识。
然后用quartus写个具体的SPI程序(verilog  VHDL)或者调用一个IP核 自己修改。
AD DA转换芯片的性能指标参数差别大,因此接口格式无法统一。基本上 有标准接口和特殊接口(高速的AD DA采用LVDS差分信号电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