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基于FPGA的H264格式实时编码系统(视频监控)的设计

楼主(2009-08-13):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如果由FPGA来做编码解码,就是纯粹的硬件编解码,不存在什么处理器的运算次数问题,按照楼主的意思,在看处理器的运算能力,那还是软件的思想。
如果你用FPGA完整搭建一个H264编码平台,cpu需要做的就是发指令和搬数,你说这样的话,cpu工作频率需要很高么?
如果真的看频率,也只是在timing上的问题,不存在计算次数啊????
看实时监控系统的H264的编码解码是不是流畅,得看你的硬件部分的设计没秒能处理多少帧的图像,一般到24帧就能比较流畅了。H264编码后,图像压缩比率很高,便于传输。
所以要提高速度,可以用硬件编码解码,但难度很大,美国的hantrol公司的7170可以提供这样的IP。在者,如果用DSP做,那就得看你DSP的运算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