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 1138

楼主(2009-08-13):
请教周工:
      easyarm 1138板子有JTAG接口,请问1138板子可以焊上jtag接口  用ADS调试吗?因为一直用NXP的习惯ADS,不熟悉IAR。谢谢!
      若可以,在ADS上需要什么设置不?

网友A:
EasyARM1138是专门针对广大电子信息专业在校大学生而设计的一款基于ARM Cortex-M3先进内核的高性能、低价格开发板,用于教学、毕业设计、电子竞赛,等等。也是广大单片机爱好者、开发工程师首选的Cortex-M3开发板。
  EasyARM1138的核心MCU是Luminary Micro公司的Stellaris(群星)系列ARM之LM3S1138。该芯片采用的是国际上最优秀的MCU内核设计公司ARM最新推出的先进Cortex-M3处理器;国内最大、技术最强的晶圆制造公司台积电(TSMC)代工;世界上最专业的封装测试公司(OSE、i2a/IPAC)层层把关,确保产品的可靠性。Stellaris(群星)系列ARM芯片在电磁兼容性方面的优势明显

网友A:
丰富的外设资源
7组GPIO,具有多种工作模式:高阻抗输入、2/4/8mA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弱上拉/弱下拉输出,等等;
4个32位Timer,每个Timer都可拆分为2个独立的16位子定时器,具有定时、捕获、PWM、RTC等丰富功能;
3路全双工UART,位速率高达3.125Mbps,16单元接收FIFO和发送FIFO,支持串行红外协议(IrDA SIR);
2路I2C,支持100kbps标准模式、400kbps快速模式;
2路SSI,兼容Freescale SPI、MICROWIRE、Texas Instruments串行通信协议,位速率高达25Mbps;
6路16位PWM,通过CCP管脚输出,能产生速度高达25MHz的方波;
3个模拟比较器
8通道10位ADC,采样速率可达1M/s;
内置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确保芯片可靠运行。

网友A:
内嵌USB接口的下载仿真器
仅需插入一根USB电缆就能实现“三合一”功能:5V供电、程序下载与在线仿真、UART串行通信;
不再要求电脑具有串口或并口,无论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电脑,只要拥有USB 1.1或USB 2.0接口就能运用自如;
除了能够下载仿真自身以外,开发板保留的JTAG接口还可以用来仿真其它LM3S系列开发板,适用于所有Stellaris系列ARM芯片;
USB接口提供虚拟UART的功能,不需要额外的接口电路(如SP3232)。

网友A:
简明的外围电路设计,调试时无需任何连线和跳线,操作极为方便
5只LED指示灯;
3只KEY;
1只交流蜂鸣器,可演奏动听乐曲,如《梁祝》;
两排插针引出全部GPIO资源,以及ADC0~ADC7、5V、3.3V、GND等;
GPIO插针间距正好为2000mil(50.8mm),很容易插接在万用板或其它自制的电路板上,为教学实验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软件上采用“C语言+驱动库”的新概念开发模式

网友A:
由于Luminary Micro官方免费提供了基于C语言(符合ANSI C标准)的驱动库软件包,并且源代码是公开的,因此用户完全可以摒弃晦涩难懂的汇编语言,也不需要掌握底层寄存器的操作细节,只要懂C语言就能轻松玩转LM3S系列ARM。这也使得32位ARM的入门门槛大大降低。以下是操作GPIO端口点亮LED的示例,非常简捷: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第1步:使能GPIOA端口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3); // 第2步:设置PA3为输出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3 , 0x00); // 第3步:令PA3 = 0,点亮LED

网友A:
从基础实验到课题设计
GPIO实验:LED闪烁发光、GPIO中断、按键控制
Timer实验:定时/计数、脉冲捕获、RTC时钟、PWM方波
串行通信:UART、I2C、SSI(兼容SPI)
模拟功能:模拟比较器信号检测,10位ADC数据采集
RS-485通信实验
大容量SD卡读写实验
支持各类电机实验:直流电机、步进电机、三相电机,提供运动控制PID算法
PWM语音播放:能够对声音信号采集、存储和播放
片内温度传感器实验
串行红外通信实验

网友A:
开发软件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4.42A或5.11(内嵌USB下载仿真器)
Keil μVision3(无需U-LINK仿真器)
支持μC/OS II操作系统(提供移植代码)
提供《Stellaris外设驱动库》快速安装方法及C语言源代码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需要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