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热风**工焊接QFN的片子?

楼主(2009-08-13):
我手头有块48pin QFN的片子,pin的宽度是0.28mm,间距0.22mm,全都隐藏在片子底下,把片子贴在板子上只能看到边上一点点的金属,用烙铁尖也够不到。片子底部中间还有一大块的地。我把风枪温度设在400度,吹了两分钟,好像焊锡都没融化,可能底下整块的地导热太厉害。干过这活的xd指点一下吧,怎么做才行?谢了先。

网友A:
1、前提:布板时衬底位置一定得放一个很大的孔,不然衬底没法用烙铁焊上!
2、先给PCB上的焊盘搪锡,薄薄的一层即可,注意不要有连的,并保留一定的助焊剂
3、然后把芯片放上去,对正(这点很难,关键四QFN的引脚很难看得到:L)
4、用尖嘴烙铁加热一个焊盘,直到焊锡融化到引脚下面,然后移开烙铁,等它冷却,如果这时芯片不会掉下来那这个脚就粘上了
5、同样方法再在对面也焊上一个脚;
6、加焊锡拖~~~~ 把每一面全拖到并保证引脚间没有粘连即可
7、检查,如果有粘连的脚,那就再加锡重新拖一遍(一定要甩掉烙铁头上的残锡重新加焊锡丝)

多试试就会了,手工焊的话刚开始PCB可能会坏的比较多哦,要多准备些:-)
至于芯片,还是不容易焊坏的:)

网友A:
哦,最后(检查OK后),再给衬底位置的大孔灌上锡,就OK了;)

楼主:
麻烦了,底下没有放大孔。。。datasheet上推荐的footprint是整块的地,加几个小小的过孔。。。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焊盘露在外面只有一点点,烙铁尖够不到。。。

网友A:
够不到???

那就上贴片机吧...

网友B:
"pin的宽度是0.28mm,间距0.22mm,"
------------------------手工焊接只能直接吹。

用焊锡膏固定直吹。

晚了用酒精泡。。。。

楼主:
我很郁闷的是,以前看别人手工吹BGA都能搞定(好像修手机的也是这么干的?),我一个小小的QFN会这么麻烦连焊盘上的锡都融不了(中间的大地暂时不管它)?而且我就50个板子,上贴片机好像有点夸张啊。去外面找人加工什么价格?一张板子上贴一个片子。我记得以前贴个BGA是100,不过就小几张板子。。。要不兄台帮忙推荐一个公司吧?

网友B:
"一个小小的QFN"
----------------------估计本人焊坏过N片。。。。

我在山东你在米国咋推荐(山东人工费低)

# 注册 IP: 130.245.191.101 - - 美国 -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
# 上次访问 IP: 130.245.202.163 - - 美国 -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

网友C:
我是这么弄地。
1)买一小管锡浆,电子市场上20卖钱一管的那种;
2)把芯片轻压在PCB上,如果能用夹子固定也行,别压坏就好;
3)用镊子或者大头针之类的东西,粘上一点锡浆,抹在芯片引脚上,QFN的片子如果还能露出点管脚的就涂在那个位置好了;
4)开热风枪,使用圆形喷嘴,温度稍高些,用最低风力吹芯片管肢四周的锡浆,可以稍离远些,也能吹化的,切忌风力太大,不然锡浆在刚熔化时就被吹跑了。
-----------------------------------------------
正试开工前,楼主可以找几个便宜的SOP封装的芯片练几把,等上手了再干正事儿。

网友D:
风枪换小嘴,贴近点吹就行了。你用手从远到近感受一下就知道距离跟温度的关系了。
过程:
1-风量调到最大,温度先调低,200-300摄氏度都可以,预热10-20秒
2-温度调到400以上,3-5秒,搞定

网友E:
拖焊,烙铁尖是不接触管脚的,利用焊锡球球的表面张力,焊锡球滚动,小x的第五条后面,应该加上,将板子竖起拉,与桌面成70-80度,才能进行拖焊。

网友F:
电工弄这个应该不难的

楼主:
ls的xd是国安局的啊?把俺老底都摸出来了。。。如果是正儿八经的公司,我可以寄回来搞嘛,我的板子就是在国内做的。米国的人工太贵用不起啊。看在我大半夜猫在这里的份上,xd你好歹拉我一把。

我这QFN连大拇指指甲盖的1/4还不到,不是小小的嘛。不过要把片子焊坏还真不容易。。。:L

ps:居然每小时最多5个帖子,居然有这规矩了?:Q

网友E:
拖焊不能用太尖的烙铁头,最好用马蹄型的,或者头比较粗尖头的烙铁,拖焊总是从上到下的。

你先这样试一下,看行不行,先将芯片平放在桌上,然后再芯片的右面平放一根焊锡丝,用烙铁将焊锡丝融化,这样,芯片的右面就会挂上一些小锡珠(也可以用烙铁粘一个锡球,滚一下),重复上面操作,四面都挂上锡珠,而芯片底部是平的,然后放到电路板上,用细口的热风吹,或者拖焊。

楼主:
我这片子边上露出来的金属实在是很小,粗一点的烙铁头不一定能碰上。我明天去实验室看看能不能照你的法子挂上锡,要是能挂上估计就有戏了,呵呵。谢谢狼兄。

网友A:
有锡浆的话按10楼的方 法 会 更容易些,
LZ还是去“买一小管锡浆”吧

汗,法 会 也是敏感词...

网友G:
要拖焊的话我也做成功过...不过是第3次才成功....PIN的间距要尽可能加大....不然可能不好拖焊的

网友E:
发一个QFN焊接的教程吧

QFN 封装芯片的手工焊接方法.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