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热风**工焊接QFN的片子?

楼主(2009-08-13):
我手头有块48pinQFN的片子,pin的宽度是0.28mm,间距0.22mm,全都隐藏在片子底下,把片子贴在板子上只能看到边上一点点的金属,用烙铁尖也够不到。片子底部中间还有一大块的地。我把风枪温度设在400度,吹了两分钟,好像焊锡都没融化,可能底下整块的地导热太厉害。干过这活的xd指点一下吧,怎么做才行?谢了先。

网友A:
楼主可看一下这个由贴子
在显卡报道中描述显存部分时,常常会出现“BGA封装”这个字眼,到底什么是“BGA封装”,“BGA封装”是什么样子,大家想不想亲眼看看。今天,笔者将带大家来到一个“解剖”现场,看看BGA封装的庐山真面。

 在去现场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复习一下BGA封装的理论知识(哎哟,谁扔的**蛋啊?)。BGA是一种芯片封装形式,英文全称为“Ball Grid Array Package”,也就是“球栅阵列封装”。我们最常接触到的BGA封装芯片就是显卡的显存了,不过显卡上都是以“微型球栅阵列”封装形式出现的(“Micro Ball Grid Array Package”),也就是我们所说的mBGA,它的体积要小于一般的BGA封装。BGA的引脚没有裸露在外,而是以微小锡球的形式寄生在芯片的底部,这种封装的优点就是杂讯少、散热性好、电气性能佳。因此我们常常说mBGA显存比TSOP显存优秀也是这个道理。

其实除了显卡显存外,主板芯片组也是采用的BGA封装,笔者今天要带大家去的“解剖”现场也就是针对主板的。上图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剖的VIA 691主板(主板是有点老,不过试验品嘛!。。。),“开刀”部分就是VIA 596南桥芯片。

★镜头骤然切换:
  手术台上的VIA 691姑娘(挣扎状):不要解剖我啊!求你了!
  笔者(低头、闭眼、面微侧、很帅):你不要怪我,这是大家的意思。
  VIA 691姑娘(挣扎状明显减小):那你可不可以轻点?
  笔者(眼已睁开,微笑,还是很帅):你放心,我很温柔的。

其实今天主刀的不是笔者,而是二手市场上一位熟练的师傅,我们这次解剖实际上是一个芯片的更换过程,用行话来说就是“植株”,说开始咱们就开始。首先,用高达一千多度的维修专用风枪将南桥芯片底部加热,这样可以让芯片很规整地取下。加热大约1分钟后,用尖嘴钳夹住芯片,往上轻轻一提,VIA 596南桥就被揭下来了。

 从揭下来的芯片底部可以看到许多不规则的突起,这就是BGA中的“B(Ball)”——锡珠。锡珠本身为圆球状,在高温下熔化后变成了现在这模样。芯片与主板电路间就是靠锡珠接触的,这就是BGA封装,其实一点都不神秘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南桥芯片的更换过程。由于没有新的VIA 596南桥芯片,因此师傅就把刚才更换下来的南桥芯片用刀将背部的残余锡珠刮掉,并将其假设为一块新的VIA 596南桥芯片用作演示,将该芯片放在专门的模具上压紧。这里要说明一下,套模具包括三部分,大金属块:用于固定芯片;小不锈钢网片:用于排布新的锡珠;专用的锡珠一瓶。不同类型的芯片大小是不一样的,因此金属固定块和不锈钢网片也有数套,另外,锡珠也有直径不同的两种,所有芯片都必须对号入座。

 南桥芯片固定好后,上面就紧贴一张用于该型号芯片的不锈钢网片,然后倒上锡珠,效果如上图,只需用风枪加热,锡珠便粘贴在芯片上。然后取下芯片(已带锡珠),加热后贴在主板的南桥相应位置上就完成了。虽然说起来很容易,不过真要粘上去并且保证可以使用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要有相当熟练的技术才行。商家坦言他们这里只有一位师傅掌握了这一技术。

是不是很有意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自己的i865、NF2拿来解剖了,看看结构到底是不是一样(哎哟,别老拿**蛋扔我,有点创意好不好啊,什么?鸭蛋……)。

楼主:
谢谢楼上的xd。我很想看看他怎么把片子吹上去的,有没有原图啊?

网友B:
晕,别人问QFN,你转帖个BGA的...

LZ 不要到处发帖,去看我的回复:
https://bbs.21ic.com/icview-128360-1-1.html?829687:

网友C:
QFN和BGA差不多的焊法,手工搞不容易。

网友B:
想了半天,终于明白了LZ标题中那两个*是啥意思了

原来是** (枪 手)

网友D:
...连老x都给迷糊了

楼主:
原来是这么回事。。。ls的这么冰雪,莫非是位mm?:lol

网友B:
嗯,看来会出个 敏感词牌蚊香

网友E:
:D是自己做的板吗?我自己做这板...用手工焊的...把焊盘往外面加长一点...焊的时候把焊盘很上好锡..然后放上IC再用类头的烙铁一个点一个点地热一下...就OK了...当然用热风枪也好吹....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