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热风**工焊过CC2400?

楼主(2009-08-13):
(无正文)

网友A:
400度的确很高了,一般是接地点由于联有大片的铜散热快,导致没有融化!

网友B:
一般不都是用热风来取下单片机,而使用电烙铁来焊芯片吗?

网友C:
热风 和电烙铁都可以使用

网友D:
用热风该怎么焊?想学一下

网友E:
用热风也能焊单片机,第一次听,不知道用热风该怎么焊?

网友F:
用热风枪焊接,最好能用上锡浆;在芯片管脚上抹上少量锡浆后,使用风枪将其吹化即可。

网友G:
热风焊?那得做网板,印锡膏,再用帖片胶把元件帖好。吹。吹的时候要小心啊,别把锡吹到别人的脚上去了。

网友H:
是的,LS正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I:
用的锡不好,也不容易焊

网友D:
哦,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