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 的linux支持什么 模拟器??

楼主(2009-08-13):
这个问题谁能回答一下?

网友A:
arm CPU 性能不好,而且也没有 x86 CPU 一些提高性能的模块。

不过 arm 下面的 Linux 一般用非针对 x86 进行代码优化的模拟器都是可以编译运行的。
没有针对优化的代码,性能一般比较差,在一个本来性能就不好的 arm 上面,就更差了。
GB 、FC 还能模拟出来,GBA 和 SFC 就必须找 arm 优化或者算法特殊设计的模拟器代码了。或者找性能高的 arm CPU 。

网友A:
与 x86 的 Linux 上软件安装的区别嘛。你可以考虑 arm 2Ghz CPU + 1G 内存 + 160G 硬盘。不过明确的告诉你,没这种配置,arm + 64M RAM + 128M ROM 对于开发人员就已经属于奢侈了。128M 和安装完 2G 的系统肯定会有区别。
什么区别就看如何简化系统了。比如减少功能库,使用轻量级的 X 系统。这个具体实现就因人而异了。对应的软件缩水,那么软件肯定也要适应缩水装他才行。

LiveCD 里 slax 已经够轻型了。不过他也有 200M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