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ARM算是微控制器还是微处理器?

楼主(2009-08-13):
(无正文)

网友A(2009-10-28):
您好!一般低端就按微控制器理解,高端可做处理器。

网友B:
一语中的

网友C:
您好!一般低端就按微控制器理解,高端可做处理器
都可以这样解释了

应该是微控制器含有处理器的功能加上其他资源。 而处理器仅仅是个具备运算器的功能核。

网友D:
4楼的说的很有道理,比如电脑的CPU

网友E:
对一般CPU称为微控制器,比如8086,是16位的!
而C8051F就称为微控制器MCU,是8位的!

网友:
2楼说的真好
看你怎么用了
往小了用就是单片机
往打了用加入系统,那就是处理器

网友B:
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