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中PC[1:0]位是什么意思,那个字对齐 半字对齐何解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14):
字(Word):在ARM体系结构中,字的长度为32位,而在8位/16位处理器体系结构中,字的长度一般为16位,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区分。
半字(Half-Word):在ARM体系结构中,半字的长度为16位,与8位/16位处理器体系结构中字的长度一致。
字节(Byte):在ARM体系结构和8位/16位处理器体系结构中,字节的长度均为8位。

分清上面的概念就容易懂了

PC不是32位寄存器吗,PC[1:0] 就是指32位中的最低两位。

你找个 arm4510 的电子书
上面写得非常详细

网友B:
恩,解释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