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单片机,ARM,台式机的联系与操作系统的关系

楼主(2009-08-13):
学完单片机我想知道:
  (1)单片机和ARM有本质区别吗?单片机只能同时运行一个程序,或者借助中断同时运行两三个程序,而ARM却有强大的多任务功能,两三个单片机的事用一个ARM就行,是不是操作系统起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ARM里,操作系统是被烧录在专有的ROM里,还是放在其他地方,会不会被擦除而变成普通单片机?是不是像羚羊16位的单片机通过加载操作系统程序,原则上也可改装成ARM?
  (2)操作系统本质上是什么程序?原理是什么?对于最底层来说,它和普通单片机运行的最底层直接控制硬件的程序有本质区别吗?那么,操作系统是不是可以像普通单片机程序一样用汇编或者c语言编写?
  (3)应用程序是不是可以说是在操作系统这个底层的“壳子”上建立的程序?应用程序是不是通过这个“壳子”来映射到底层指令来运行?
  (4)除却程序和数据存储位置的不同,可不可以说,大的计算机,比如台式机,本质上就是大一号的单片机?如果加了操作系统是不是大一号的ARM?即,裸机和单片机没有本质区别,也有最基本的机器指令?
  (6)如果我第四个猜想是对的,那么普通的裸机是不是不装系统也能运行程序,就像大一号的单片机一样使用全部资源?裸机是不是有可以直接调用的底层指令?有没有不装系统而直接通过底层指令运行的大型计算机的例子,就像单片机一样?
  (7)只要把装机盘放入光驱,机器就会自动装系统,原理是什么?操作系统是不是有个固定的开始位置,它放在硬盘上还是其他位置?
  (8)机器指令是怎么使单片机运行的,本质上他是怎么实现数据从一个地址移动到另一地址的,并且保留或者删除原来的数据?
  (9)能不能用基本的逻辑元件做出CPU,再自己设计基本的指令?

网友A:
lz这个问题够强大的..

1. 单片机和ARM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只要是cpu类型的基本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都是读一条指令执行一条而已
arm 只是比一般的单片机的运行速度快,,大多arm带mmu单元..可以移植linux等类型的 操作系统而已..当然没有mmu也是可以移植操作系统的....你的单片机里面也可以移植操作系统..比如简单一点的 ucos
电脑的操作系统是存放在硬盘里面的..单片机和arm一般存放在固有的rom中..

2.操作系统最主要的是一种任务调度程序,其实就是一种寄存器的保存..以及不同任务的切换...这个可以造成任务自己感觉只有自己才拥有cpu的使用权而已,操作系统一般是c+汇编写的..因为要保存寄存器.所以少了汇编的

3.应用程序就是应用操作系统api的程序..他的指令不是映射成的.
它自己本身就是二进制文件(针对编译好的程序,不是java这种),要运行的时候操作系统会把程序载入内存 在运行...他是直接用机器指令运行的

4.大的计算机 准确的说一个整机就是大一号的单片机..(单单cpu没有存储器没有外设可不行)..arm也是,,,这个加不加操作系统没有关系..
裸机指的是不带操作系统的处理器..arm 电脑cpu不带操作系统都可以这么叫

网友A:
6. 看4

7. 电脑上其实程序其实是存放在bios中的,,电脑复位的时候是从固定地址开始,也就是主板bios的那里开始,,bios里面的程序带有光驱的驱动..然后就可以加载光驱里面的内容了

8.机器指令就是内部就是一个复杂逻辑电路

9.你可以自己拿fpag 搭建一个简单的cpu ...网上有现成的代码.
可以自己设计基本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