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纸的焊接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13):
用普通电烙铁即可,需要手艺支持,注意焊接速度,必要时垫铜片散热。

网友A:
如果有调温焊台更好,用低熔点焊锡,调低焊头温度,但手艺仍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B:
电烙铁基本上不可能,没法大面积低温加热,直接就烫化了

封口机倒是有可能,但要看结构上好不好放

楼主:
如果直接焊肯定会把斑马纸烫了,我铺了一张纸在烙铁和斑马纸之间, 这样看上去是焊上了,但实现使用发现液晶屏有一些段亮不了, 应该是焊接的问题吧,反复了好多次仍然是这样.

网友B:
是的,关键就是没法控制温度,又不敢撕开看粘没粘上。

不恒温的话根本就没法保证质量

网友C:
没用过斑马纸,只见过斑马条,呵呵,压接就可以了。

网友D:
准备:
1.如果是恒温烙铁的话,把温度调到最低,然后把把烙铁嘴擦干净。最好选用扁平烙铁嘴。
2.斑马纸对好LCD,用手轻压一下,使其帖在上面,注意:一定要对正了。
操作:用耐高温胶纸(皱纹胶纸)放在要压的地方,有胶的面朝上,烙铁嘴在上面来回的压,不要太大力。

网友E:
薄铜片,  比较难焊,,,反正成功率不高

网友F:
找一个夹子(金属的,宽嘴的,过去用来夹文件的),确认他的口子是平齐的,拿他夹住斑马纸和PCB,只露出斑马纸的一点头(不大于0.5mm),然后大胆的拿烙铁焊就是了。反正口子是要破的(0.5mm),但可以确保可靠。

网友G:
晕倒,原来这么多人都没有玩个这东东,市场上有卖一种烙铁头,前面卡了一个类似橡胶的方块,通过烙铁对这个橡胶加热再去压斑马纸。直接用烙铁头,一直温度太过,二是不平整。

网友H:
什么是斑马纸?我怎么几天都想不出来啊?!

网友I:
斑马都不知道啊?一条黑的一条白的。
那个看上去就是一条黑的一条白的。所以叫斑马纸。黑的是导电的。就是PCB和液晶屏(像计算器里的那种)中间的连接线

楼主:
这个问题搞定了, 经总工指点, 从网上看到了这个东西(如图), 让我们采购去买了 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把图截屏上传来看一下, 一个叫做热压头,一个叫热压条, 两者配合使用.

网友J:
呵呵,少量焊接的话用烙铁就可以了.

楼主:
to 楼上
当初用烙铁可试上了, 怎么都不行, 看着是粘的挺好, 可是调试起来就发现, 好多段都亮不起来, 要不然就是忽隐忽现的

网友H:
谢谢楼主!!

看来我想象有斑马纸还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