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主:

楼主(2009-08-13):
香版主:STM32F103VBT6的SPI接口可以驱动多少个外围,8个可以吗?16个可以吗?

网友A:
STM的没用过

我**中SPI设备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从设备级连,前一设备的SDO连接到后一设备的SDI;另一种是设备独立连接到主机,它们共用SDI和SDO线,不过每个设备都需要单独的片选。
后一种方式要受到片选I/O数的限制。

网友B:
一般TTL器件的扇出最大为8,STM32的I/O端口是兼容TTL,我认为你接4~6个应该没有问题,能否接到8个器件,要看你的外围器件特性而定。

原则上肯定不能驱动16个外围器件,你可以按照数据手册上给出的参数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