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研究下这个电感和变压器反馈电路。。

楼主(2009-08-13):
各位来看看这个电路,利用电感反馈产生自激振荡,为什么振荡不起来啊。。。大家来讨论下怎么才能振荡起来呢。。。 现在是仿真的话 出现振荡了,但是振荡几次又没有了。。。

网友A:
图中没有画出绕组匝数以及绕组同名端,应检查同名端(反馈极性)是否正确。

网友B:
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电路! 仪表厂商也非常熟悉的电路 呵呵

楼主:
楼上能告诉我这个电路我哪里不对吗?

楼主:
楼上怎么了啊。。  讨论下这个电路怎么了啊。。

网友C:
这个图就不对,上电就饱和、电源短路了

建议LZ去找找电子镇流器的图看看

网友A:
XWJ说得对,在2楼回复时看漏了。

楼主:
电源短路了。。。 这个图是电路后面的振荡部分,前面的电压保护部分我没有画上。。。那个L1是电感,不是变压器。。

楼主:
大家关注下啊。。。

网友A:
L1是个电感,不是变压器,那更没有办法振荡了,双重的不振荡。

网友D:
去学习一下差动变压器

楼主:
差动变压器。。。 图上那个L1上面标着221.然后上面又绕了一组线圈。。。感觉就和变压器一样。。。

网友E:
原理图和我们公司的一样。

hartcomm
-------------
从你的名字看,研究过hart协议,呵呵!
看过你的好多回帖,收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