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F模式,FIFO WRITE,写使能发不下去?

楼主(2009-08-13):
目前 用CY68013,GPIF模式,AUTOOUT ,FIFO WRITE,下传数据到 FPGA.下传数据时,数据线上能抓到数据,但写使能WEN/始终为高,不知道什么 原因,初步分析,应该是写波形有问题。
      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 原因,谢谢。
      大家做FIFO WRITE ,下传时怎么做的啊 ?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看68013,不是很熟,帮顶一下。。。。。。

网友B:
看看这个,也许有所领悟!

1.一种先入先出数据缓存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对于地址宽度为m的双口存储器,采用两个m+1位计数器分别作为读、写计数器; 将该两个m+1位计数器的低m位输出分别连接于双口存储器的读、写两侧的地址总线,同时将该两个m+1位计数器的m+1位输出均分别与读、写使能产生电路连接; 所述写使能产生电路根据如下逻辑产生写使能信号wen:当 wa[m-1:0]=ra[m-1:0]同时wa[m]≠ra[m]的时候wen为低,表示FIFO已被写满,否则wen为高,表示FIFO中有空间可供写入; 所述读使能产生电路根据如下逻辑产生读使能信号ren:当 wa[m:0]=ra[m:0]的时候ren为低,表示FIFO已被读空,否则ren为高,表示 FIFO中存在数据等待读出; 其中,wa、ra分别表示写计数器、读计数器输出的地址信号。

网友C:
请问楼主,3楼发的帖子对你的问题有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