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电压比较器的比较电路--PT100

楼主(2009-08-13):
请教各位,下面两个电路,哪一个能更稳定地工作?

其中j1是传感器pt100(0度时为100欧姆,100度约为138欧姆),用于测量水是否沸腾。当水温接近100度时,比较器LM393输出低电平,触发相关电路。

楼主:
r1为50欧电位器,根据实际情况调节,大概在17欧姆左右

网友A:
对不起,不管哪个都难以说是稳定,但如果把翻转点设置到90度的话,都会比较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
翻转点设置在95度左右,因为用1000瓦加热1升水,从95度到100度很快的

另:比较器lm393的输入阻抗很大吧?与运放相比怎样?

网友A:
运放是运放,比较器是比较器,不是一个东西。

当然,运放也有比较的应用。

楼主:
运放是运放,比较器是比较器
这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输入阻抗是否差不多,可以看做无限大(几M,几十M)?

网友B:
2个电路都是有问题的!
Pt100上有50mW的功率,这足以使所测得的温度比实际温度高上5~10度。
必须降低RTD的激励电流,3mA就已经算是大的了,你现在有20mA!

在这种简单控制而非精确测量的应用中,不需要使用Pt100这种高成本的元件,采用NTC热敏电阻足以解决问题,而且具有灵敏度高,价格便宜的特点。

楼主:
谢谢FZyuan,现改用2K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看做无限大,这要看你信号的输入阻抗,在此所谓的无限大,是相对而言的,并非用绝对值描述。

在3楼就已经回答过了,如果使用PT100,想要检测沸腾的话,这两个电路都难以说是稳定,不管是PT还是NTC都有一个最大耗散功率的参数,超过了就产生自滞,一般安全起见,在SENSOR上产生的最大功率应小于(0.5*最大耗散功率),故使用PT时,推荐工作电流<=1mA,NTC的温度-阻值曲线极为非线形,所以NTC推荐的工作电流需要看你的应用范围,如果你使用10K的NTC的话,一般推荐串一个10K电阻分压使用比较安全,如果你一定要使用这个电路,只能把翻转电平设置到90度左右,相当于软件修正测量误差。

最常见的NTC是K=10K,B=3435,很多厂家都有生产,基本可以通用,所以尽量选型它,便于采购。

楼主:
非常感谢yewuyi。
已用PT搭建了电路,实际工作良好,但考虑到PT的工作电流以及整个电路的工作环境(高温、高湿度),准备改用普通NTC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