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磁饱和

楼主(2009-08-13):
我们在做电源测试的时候,偶尔会遇到测磁饱和,请问大家都是怎么测的?
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怎么知道他是否饱和了?

网友A:
在电感回路串个小电阻,用示波器找到电流斜率忽变的那个点

网友B:
电感量突然下降了,就是磁心饱和了。这时反应出来的就是电流突然变化,即2楼所说的。

网友C:
检测电流,电流非线性上升时就是接近饱和去了.

网友D:
有没有直接测磁心是否饱和的方法呢?间接的方法总不让人放心。电流突然变化及电流非线性上升只有磁饱和这个原因吗?值得推敲

网友E:
2、3、4楼说的就是最直接的方法。要不是电流迅速上升,我们根本不操那个心,饱和不饱和有什么关系?正因为电流迅速上升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最直接的方法。
6楼还有什么磁学测量方法,拿出来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A:
磁饱合,在设计时就要把其产生的可能性降低到零. 对于一个指定的变压器,其最劣工况下的伏秒积是可以推算的.(如:最高允许的器件温度下, 高电压带满载开机) . 软启动及峰值电流控制,在大功率电源中基本上是必备的措施.

网友F(2017-03-11):
怎么有些被删了呢,想看却看不到了

网友G(2021-04-08):
用按键瞬间加电,用0.5R电阻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