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VHDL程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13):
C=(A^B)&A

网友A:
只是你这个图表达得不全面

网友B:
QEI?
google一下,会有很多的。

楼主:
谢各位,我试一下

楼主:
那是当B脉冲移到这个位置时,应该怎么写?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时钟同步,有时钟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D:
7楼 c <= a or (not b);

网友E:
爬过,无语。。。

网友F:
这么简单的时序,无语中。。。。。
什么是VHDL?

网友E:
不到迫不得已,最好不要用这种电路。
能用同步还是用同步。

楼主:
先谢过各位了,可能是我的没表达清楚,这个时序图我是做为鉴相器的一部份,AB是两个输入信号,它们的相位差就是两个信号上升沿的之间的宽度,也就是C的高电平的宽度。第一个时序和第二个时序是连续的。
  如果用的VHDL来检测两个上升沿控制C的输出,但同一个进程不能有两个时钟检测,所以得换另一种方法来达到的同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