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vr bootloader的小问题

楼主(2009-08-13):
(无正文)

网友A:
各个厂家的MCU,其熔丝位一般均不支持读写,能读就是万幸,写就不要想了,非技术不能实现,我个人估计是:如果软件可以改变熔丝,这个风险太大了。

请问AVR的那条ASM指令可以读取熔丝配置?!

楼主:
小叶子,你都不看datasheet啊
spm 指令可以啊
可以读写锁定位 和读熔丝位

我的眼神不大好,没找到写熔丝位的

网友A:
哦,没用过那指令。

在C下面有什么办法吗?嵌入ASM方式吗?!

网友A:
有办法能读到RC校正那个位置的数值吗?

楼主:
5 楼 可以
6楼 1MHz的直接读寄存器,其它的没办法

网友A:
C下如何读熔丝位?!

显然不是1MHZ的了,那个REG还是记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