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怎么给阻焊层开窗

楼主(2009-08-13):
我用PROTEL99SE画PCB,为了散热,想让一部分覆了铜的地方的铜皮露出来,要怎么做。谢谢先。

网友A:
如果不过孔比如7805的大孔
很简单只要敷一层solder层

过孔的话先将孔放很小很小,敷好后变大孔就可以喝solder层连接一起了

网友B:
只要敷一层solder层

网友C:
在Topsolder层Bottomsolder层和画就可以了,随便画成什么形状都行

楼主:
谢谢XWJ
也谢谢前面两位

网友D(2011-04-0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我测试出来是接地的,但是在TOP SOLDER层设置不了网络啊!!!在TOP层已覆铜(GND)

网友E(2011-07-05):
学习了,我先前都是放个没孔的焊盘

网友F(2013-06-12):
学习,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