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IC电源升压不能用?

楼主(2009-08-13):
我只有一节AAA*1 BATTERY.功放是3V供电,我想用升压到3V DRIVER功放,(OUT POWER=80MW).老板说不行.
朋友们说说,哪里不行?怎样才行?有没有1.5V的功放?

网友A:
可以用升压法,有这样的DCDC芯片,比1.5V的功放好买多了,综合成本也便宜,1.5V供电还得考虑电池旧了电压下降的情况,还是用升压法更妥当。

网友B:
80mW,3v,才几十个mA,用HT7730A升压,才块把钱的成本

PFM Step-up DC/DC Converter (200mA)
Part No.Input
Voltage
Output
Voltage
Output
Current
Switching
Frequency (kHz)
Typical Current
Consumption IDD2 (µA)
Typical
Efficiency
Package
HT7727A0.7V~6.0V2.7V200mA200585%TO92, SOT23, SOT23-5, SOT89
HT7730A0.7V~6.0V3.0V200mA200585%TO92, SOT23, SOT23-5, SOT89
HT7733A0.7V~6.0V3.3V200mA200585%TO92, SOT23, SOT23-5, SOT89
HT7750A0.7V~6.0V5.0V200mA200585%TO92, SOT23, SOT23-5, SOT89

网友C:
PFM的噪声,请务必注意要处理好。

网友D:
功放的负载电流变化很大,不适合使用PFM的DC/DC

楼主:
谢谢chunyang/tyw!
用1.5V真的贵的不得了.SANYO LA4537要RMB7.但我担心用DC-DC,S/N会不会差很多?

网友E:
楼主注意awey的回复。
考虑好功放在不同输出功率下耗用多大电流,DC/DC在这么大电流变化下能否正常工作。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考虑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