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环氧树脂

楼主(2009-08-13):
设计了一款水下测温模块,结果出现了10%的损坏率。回收损坏产品后要拆卸检查,但是因为使用了5203环氧树脂进行灌封,拆卸带来了**烦,有什么方法可以把5203处理掉!着急啊,用户要求退货了!!!!

网友A:
雕刻刀或者是大功率烙铁烫,或者是问环氧树脂厂家有什么溶剂!

网友B:
扔掉,直接换新的

网友C:
确实不值得拆卸维修,任何方法要么工程量巨大,要么会对拆卸后的电路造成明显破坏,当初的工艺性考虑实在太……

楼主:
没办法啊,不拆开没法查找故障啊。

网友C:
仅查故障的话,破坏性拆解就可以了。

网友D:
乙酸乙酯泡它半天

网友E:
固化的环氧树脂具有优秀的搞溶性, 乙酸乙酯的效果不大, 可用王水煮之

网友F:
找灌封胶的厂商问吧,一般都是有溶解剂的。

楼主:
昨天用丙酮泡了一天,我都快晕过去了,环氧树脂还是坚挺。

网友A:
基本不太可能有什么溶剂能泡掉,除非是强酸什么的,但那样的话。。。

用大功率烙铁加热,然后辅助小螺丝刀捅比较明智,我以前拆过,如果是纯粹的环氧树脂用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快的,即使是环氧树脂+石英砂,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弄掉,环氧树脂在烙铁加热一会后会变软,用螺丝刀一捅就掉一块,慢慢折腾把。。。

网友D:
如果是修自己的东西应该用不着花这么大力气,还是扔掉划算;
要是拆解别人的东西,那倒是可以试试。
15年前拆过一个,就是用了几种溶剂的混合物,连续泡了几天。
关键在于每过几小时就得拿刀子铲子去撬撬、刮刮,用刀子刻几条深槽。

强酸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如果可以烂掉树脂,那么它更容易烂掉元器件和线路板。

网友G:
冰冻,加热反复几次会好弄一些

网友H:
可以用浓硫酸试试

网友:
加热吧,
加热虽然不能使之熔化,但是强度不会那么硬了,然后再一点一点抠。

网友I:
热吹风机吹,用刀挖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J:
1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