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报数谁玩过?帮帮我

楼主(2009-08-13):
想做个语音报数,就是把数码管上显示的数报出来,不知道用什么芯片。谁玩过指导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A:
用个能录音且能分段播入的芯片或模块就能实现。ISD4004可以。俺那MP3模块也行,不过成本高一点。

网友A:
MP3播放模块说明书。

网友B:
你是要做了玩还是做产品?

做了玩,随便用什么,用MP3也行。反正不在乎成本。
如果是做产品,那还是正儿八经找一家做语音芯片的厂商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