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常用的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的通讯方式

楼主(2009-08-13):
自己知道的1、232  2、485 3、can

网友A:
usb lan 232
485和can不是原生的

网友B:
有线和无线...

楼主:
应该确切说是想知道总线中常用的方式,就是说pc机挂多个终端的用途

网友C:
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楼主目的是大家贡献点技术,最好手把手教些程序

网友E:
最简单就用232,但是缺点很明显,速度慢,不可以连接多个。一般用以太网,下位机连到串口服务器上。

楼主:
目的是想了解总线中常用的方式,就是说pc机和下位机通讯挂多个终端的方法,到底有哪几种?因为自己用的除了232,就是can。想换别方法试试,可是不太了解还可以用什么

网友E:
用232最简单,但是得弄个串口服务器。用can的话也得弄个can卡,can比较麻烦,有问题了不好找。

网友F:
用RS485也较常见。

网友G:
最简单是RS232,上位机程序用VC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