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STM新手。。。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楼主(2009-08-13):
做个多串口设备,一直使用的单片机,可由于对速度要求较高,怕单片机无法胜任,且还要外部扩展串口芯片,后来从网上查到STM32F10CX完全符合要求,准备用,,,在绘电路图时,遇到一些问题,请高手指教。。。

1。三个串口都要用到(只用TX和RX)其它信号不用,系统中还要用到SPI接口,接铁电(看STM32F101CX的资料,上面有16K的SRAM,其实不加也行,但考虑到可靠性和系统的扩展性,还是加上吧!)问题就出在这里,,,SPI的接口与串口的CTS、RTS、CK信号引脚是复用的,CTS、RTS、CK信号在串口通讯中不用,这样可以直接SPI吗,从寄存器里是否可以设置,,我想设置了串口功能就不能设置成SPI,设置成SPI就不能用于串口,,由于需要做电路板,不想自己试验。
2。STM32在工控里使用情况怎么样,这个芯片的资料很少看到,抗干扰能力、温度性能、电磁兼容等问题怎么样。
3。用哪个软件开发比较理想(KEIL、IAR、ADS?)MDK还没用过。
4。仿真调试有通用的吗?(ARM7、ARM9、STM32)
5。STM32F103比STM32F101性能上有什么优势

网友A:
1没问题2不知道3IAR最好,MDK也可ADS不推荐4有通用的5资源多

网友B:
用stm32F103x吧,5串口,12定时器,64kram,512flash。

楼主:
这样紫啊,谢谢mr.king和zjf0000的回答:)

网友C:
STM是资源多,不过你要同时使用就要注意了!有的中断会复用,有的I/O是复用。
也就是说用了功能A,就不得不放弃功能B!
还有RTC纯是垃圾

网友D:
1,可以的,用的时候,重设配置即可
2.不清楚
3,个人认为MDK最好,当然,IAR也不错
4,很多,向ULINK2,JLINK,H-JTAG。。。
5,查数据手册

网友E:
1.STM的外设是可以重映射到另外IO口的 但只能映射到固定的IO口
2.用的是Keil+ULINK2

楼主:
多谢fontlose、XZL和Rasar:P

STM32在工控里使用情况怎么样? 哪位用过?

网友C:
工控使用还可以。抗干扰能力一般